HP DV2000自检完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03):
HP DV2000, INTEL T5300的CPU,现象是LOGO画面一完,就只有背光黑屏了,判断是BIOS的问题,换了F39和F26的BIOS后,故障依旧,现在想请教下,下面该怎么查?
用U盘或光驱都不能引导.............

网友:
你修过显卡吗?

网友:
南桥换个试试,这根显卡的可能性不高

网友:
来之前是 什么现象啊! 死机 你看 是不是硬盘  或者 散热  还是别的  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KBC都有可能

网友:
继续显卡,哦继续吧

网友:
说实话DV2000的机器,就做显卡吧。

网友:
还有没有其它人遇到过?

网友:
DV2000我们修过最多的就是显卡问题.LOGO画面完屏幕左上角有没有光标呀,有的话,你就先做个系统试试,或者是看看有没认到硬盘

网友:
显卡门的啊

网友:
这种感觉像是显卡问题  加焊过显卡试过吗  这款我遇到进系统就黑屏,焊显卡解决

网友A:
硬盘自检? 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B:
LOGO画面完,屏幕左上角没有光标,只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自检? 进安全模式试试

硬盘、光驱、U盘均不能引导,LOGO一完就黑在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画面完,屏幕左上角没有光标,只有背光

外接呢?外接也没有光标吗?如果有的话,建议换张屏试下,有可能是屏的灯管,或者屏有问题,如果外接也一样的话,那就先排除显卡问题,然后南桥和EC,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按时序查信号了

网友:
我觉得干下显卡看下

网友:
DV2000  V3000到现在基本上就没修过主板的,都是显卡!偶尔挡LOGO,遇到过一台是做南桥的!

网友:
应该焊下显卡试试的

网友:
先做显卡试试呀,

网友:
显卡做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的描述看不懂啊  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