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下这样的电路板

楼主(2012-10-03):
大家看下这样的电路板设计能不能有修复电瓶的功能,没有画出图纸,不过要画出来还是不难的。
修复电瓶我是以前在电脑报上有看过一个图纸,我还收藏着不过一直没用过。

一个16脚集成块是 SG3525AN  5AH1142G

网友:
貌似就带个充放电功能吧??我记得修复铅酸电池都是用高频脉冲电流的

网友:
    哈哈,好东西啊!你做做看做好分享一下,我的那破车到冬天了也不怎么给力了、、、

网友:
这个真的修复局限性很大,效果不怎么明显。一般的修复也就是电瓶缺水,或者硫化。这种电路效果见仁见智了

网友A:
G3525就是脉冲输出IC,理论上可以,但要看电池的性能和实际情况

网友:
还是抽空画意画图纸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3525就是脉冲输出IC,理论上可以,但要看电池的性能和实际情况

你的理论基础很深啊,芯片都记得住
你这么说好像这个电路方案还是可行的啊,我买了加12V变压器一共3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论基础很深啊,芯片都记得住
你这么说好像这个电路方案还是可行的啊,我买了加12V变压器一共35元。 ...

因为我修过UPS换过这芯片,逆变器不间断电源上都用这种芯片

网友:
都是高手啊!咱就不行了 啥也不会

网友:
不用看电路图了,实际意义并不大!

网友:
可能对于硫化的电瓶有用。。。。报废的就不行了。。

网友:
逆变出高压,烧毁电池中构成短路的杂物如硫化枝状物,再充电,是可以修复一些电池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4-12-18):
没有原理图怎么知道呀

网友(2015-05-25):
不知道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