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昂达G41C+ v1.0挑U

楼主(2012-10-03):
同行送修一块昂达G41C+ v1.0 说是点不亮,这个板子是可以上D2和D3内存的,我到手上假负载通电检查了一下, 没有复位,测量各关键测试点的电压正常,客户的U是E3300 的,没带来,我上U测试,我手上有两个U做测试用,一个P4 630 一个P4 EE,我顺手就拿了P4EE的U来测试,通电诊断卡显示D3,换内存测试还是D3,我测量内存供电很正常,于是从官网下了个BIOS刷上去,上内存跑代码正常,显示器亮机。

于是交付客户,以为OK了,谁知道同行到手后测试说还是点不亮,又拿到我这,我看了一下,真的不能点亮,上P4 630也不亮,我又上了P4 EE,能点亮,上他的U就是不能点亮,在别的板子上单独测试E3300和P4 630 ,也能点亮,于是又刷新BIOS,问题依旧,再刷回原BIOS,P4 EE跑D3,别的不亮。奇了怪了,不解呀………………

网友:
是不是他的U有问题。你有没有试过压的U

网友:
我也试过有这种情况。。上双核的就闪下又灭反复这样。。上单核的就跑码正常显示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晶振测了没有?换下试试

网友:
慢慢找吧

网友:
点不高是怎么点不亮?跑D3还是不跑码?修过CPU供电带不起负载的,上双核电压低于VID组合的电压,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