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le4mb8d3怪病一粒,同行的本子不好修,高手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2-10-03):
来了个裸体本本,真真诱惑人一丝不挂(cpu内存什么都没有),说是没有待机电压,好那就来呗,卡卡的找出电路图,跑啊跑给你们张图。pq56 123脚有电压,19,4脚19,5678没有,我了个去太简单了吧,咱这芯片级不是白学的,这管子导通的条件是G为低电平,现在是高电平那就把它拉低啊

继续顺藤摸瓜我找到了pq61只要这个管子导通PQ56G级就为0了,

pq61导通的条件是acok得是个高电平,注意看了别混淆了这个acok可不是适配器检测输出的那个acok#,是有ACOK#导通一个三极管把一个3.3v电压加在上面的,处于经验我感觉应该是max8724坏了没有拉低ACOK#这个信号,于是直接找8724,乖乖这么不是?板子上是8725,好吧可能是电路图有问题,我就按照板子上找了个一样的换上,

  然后插上了适配器有待机了,0.9左右有点高了,在摸了下芯片慢慢的有点发烫,好吧也许是周围有漏电的地方,也许有接地的地方吧继续找啊,在找的时候发现了个问题
如图pq37居然能反了,怀着激动的心情以为问题就在这里,于是拆下来测量下管子没坏,于是就有给他以正确的姿势放上了,涛声依旧,这下有点蒙了,我有吧所有周围的电容都换了一遍一样啊,在来看看shdn1.5V正常不是3.3V么,以为是电阻分压不好就把电阻拆下测量正常,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芯片的主供电有但是其他的一些引脚输出电压不正常,8725从料版上拆3个了,难道不是8725?是图纸上的8724?还是别的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表达不清,怎么帮你。

网友:
真难看懂啊

网友:
换EC看看,是不是他出问题了

网友:
说的有点云里雾里的,什么牌子的板子?板号?待机0.9?到底是8724还是8725?这两个芯片是不通用的

网友:
广达的我想我知道错在哪里了,上家修的时候吧原来的8724换成了8725了,谢谢

网友:
本来还有3张图片的,但是没传上来,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达不清,怎么帮你。

本来挺清晰的,我上传了好几张图纸,不知道怎么能的,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