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显示器清华紫光型号L9RP4 开机显示后即黑屏

楼主(2012-10-03):
将于取之,必先与之!此网站甚好!
今日遇19寸液晶显示器清华紫光型号L9RP4  开机显示后即黑屏

先判以为背光灯管坏(因客户刚从外地带回)报价100元,告知换灯管有风险。客户同意换!明天取机。
后拆机发现背光电路如下独立电路板:

用通用板代换确认原背光电路板有问题,而非灯管。准备通用板换上去完事。

后无事将拆下背光板仔细观察发现板上唯一的滤波电解470uf/25V有点鼓包,拆下用数字表
测量仅27uf左右,找个废电视板上1000uf/25v 好电解换上去,再把它装上去故障排除。

哈哈又节约了一块通用板,成本低得可伶!

仔细观察,仔细维修,冷静分析,创造最大价值,维修员应该具有素质!

头一次发帖,多多斧正!

网友:
这种驱动板油好多毛病呀~!最好12V供电处多并2个25V1000微法的电容,有波纹的话1.8V加个1000微法的电容。哥们我每次看到你这样高压板烧的发胡的都换了双灯高压板的~!变压器背的住些。
我们这里收50元还换高压板~!你收一百还不换~!

网友:
试了20多分钟没问题,肯定舍不得换板!

网友A:
这个可能给你转不了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给你转不了正

修了10几年了,现在维修都末路了!
哈哈偶尔看到这个网站可以,就来瞧瞧。
其他不多想

网友:
换电容小事儿就别说了!外行看了也学会了!

网友C:
楼主  我就不喜欢告诉顾客明确的故障  我一般都说电源板问题  马虎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就不喜欢告诉顾客明确的故障  我一般都说电源板问题  马虎带过

那会不会遇到事屏坏了,修不好的,到时候人家说你说电源板坏的,现在屏是不是你弄坏的啊?那你、、

网友:
好象是长城代工的机器,通病吧

网友:
我看着也像长城的机器
很眼熟的感觉

网友:
都差不多,电容鼓包常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10几年了,现在维修都末路了!
哈哈偶尔看到这个网站可以,就来瞧瞧。
其他不多想

同样修了10多年了 想放弃了

网友:
看到鼓包电容一般都先换了,哈哈 这样赚钱来的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