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HP LE2001L LED暗屏

楼主(2012-10-03):
HP LE2001L  是LED的  暗屏 换了背光芯片故障依旧 我怀疑背光芯片附近一个类似三极管的东西坏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是哪种类型的管子 大家帮忙看看 有没有可以代用的下图为电源板和那个管子 管子上面的字为
B7C
N08
ECL4A58

网友:
在线求助 望大侠帮帮忙  我是维修小白

网友:
扳子附近有没,量了没,资料找了没,你怎么就知道他坏了?

网友:
你先看看高压信号到了没 要是不好找的话把屏供电拉上开启新号上 试试 不一定是你说的这个管子坏了这个东西看型号也不太分辨!

网友:
  暗屏有可能灯管老化了哦、、

网友:
这是个 三段稳压器  你量一下 连接第三角(电压输入角)的附近电压是多少  第二脚(输入角)的电压是多少  第一脚(控制角)是否接地,  换个同等电压的就OK

网友:
这是LED升压电路,由升压线圈、升压二级管、场管组成。你这就是场管了 70N08嘛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三段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 屏哦 发光管的几率不是太大吧

   是带尾巴的灯管还是,一颗一颗的发光二极管啊??

网友:
暗屏有菜单的话 清空24C16数据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场管

网友:
管子不应该是好的,应该是场馆啊,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找找高压板上的管子换    。别的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