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显卡显示是红色的

楼主(2012-10-03):
为什么有的显卡显示是红色的,这个显卡哪里出了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打显卡的123口的对地值,是否一值。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B:
1、VGA输出接口到主芯片之间的问题
2、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VGA输出接口到主芯片之间的问题
2、芯片问题

是 显示器的吗。我换了几台机都是一样的。显示是红色的。
我就是不知道是显卡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显卡接口 到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显卡的123口的对地值,是否一值。

哎。
不会。

网友:
二级管档,红表接地,黑针捅接口的123口,看值是多少。

网友:
VGA口有问题不。。。先测试一下

网友:
三基色问题,直接拆色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