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35

楼主(2012-10-03):
HPCQ35,开机不显示,灯闪几下,刷了BIOS还是不行,是不是要分板号,板号为HP LA--4731P,另我老是遇到HP的机子用可调电源不能开机,只能用适配器。

网友:
买一个hp专用转换头 就可以了

网友:
HP的电源头有一个检测脚信号的,

网友:
头不对,或者电压不对。不可能不开!

网友:
老机器是电压检测,新机器是脉冲检测,电源头里面的针就是检测用的。dell的也有。

网友(2015-04-19):
修道 一个 ADS#都没抓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