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60开机无显

楼主(2012-10-03):
触发电流跳变4次,到0.98不动,
示波器
测内存排阻波形有跳变几下,像是读到内存但不过内存,加焊过显卡,刷过南桥BIOS,无果,求大侠指点。。。
显卡

网友:
换CPU了吗 I3的U 喜欢坏

网友:
能读到内存不过内存的话,测一下内存上的条件是否正常,再着换一下CPU看看,I系列的机器内存大都是由CPU控制的.

网友:
帅哥,你那个说的波形有跳动,要判断是ADS寻址后存储到内存的波形还是其他的波形,就能判定了啊

网友:
先换cpu看看,pch架构的板子,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面

网友:
不 太明白

网友:
B460大短路的很多

网友:
明天换个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