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10TZ

楼主(2012-10-03):
有谁修过ACER 3810TZ 的机器 电流到0.5不显示
不显示
ACER

网友:
楼主这里边问题问的大家该怎么回答你呀,最起码你要有一个初步的检测,

网友:
0.5的电流可能主板供电都没上全,CPU应该是没过的,从CPU\供电\时时钟\复位顺着查一下吧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白:1、CPU平台,2、芯片组,3、待机电压,4、电流跳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