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抓单次的ADS#信号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2-10-03):
示波器安泰信ADS1102的,CH1设置为200Mv  50Ns  能测到ADS#信号正确的波型,为什么一抓单次的时候总是抓到的为一条一线,抓其它信号单次的时候也是一样。请问大家一下,是不是我哪里没调好呀,有用过此示波器的朋友,或知道具体抓单次该怎么设置的朋友,请指导一二,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没有自动按钮吗

网友:
摆好十字架,电压设定500mv/格,时基设置10n-50n /格,触发电平设置0。5-0.7v之间,下降沿触发,然后设置单次就可以开始抓了,国产的示波器要有耐心,肯定可以抓到

网友:
可以试一下,500MV,20NS,如还不行就只能用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