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子上不了无线网,提示没能权限

楼主(2012-10-03):
朋友一个DELL的本子,WIN7的系统,上不了无线网,提示没有权限,郁,
win7

网友:
连别的Wifi可次可以上网,DNS对不对?

网友:
超级帐户登入!……重装下驱动!还有同意楼上的!

网友:
搞好了吗说一下怎么搞好的

网友:
直接修复 不行的话 把路由器断会电试试

网友:
干脆重装系统

网友:
嗯!有可能是DNS错误啊!你可点击修复,之后再把路由器重新设置一下吧!若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做个系统吧!这样比较彻底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
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可能是无线驱动的事 我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的 要不是不让装系统 我就装系统试试了 看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受教了

网友:
来自: 福建泉州
重新打驱动嘛。

网友:
重装一下 真的 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2015-08-27):
可以先重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我好像也遇到过,也是戴尔本本,不是系统问题,我重新做的系统,刚开始一分钟无线网能连上,一会就不行,就提示没有访问权限,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