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笔记本,换过显卡的,就是屏幕在一定的角度会发红

楼主(2012-10-03):
换显卡以前也有不太严重不经常出现的红屏幕现象,红的一片一片的,不是整个屏幕通红,换完显卡以后现在感觉红屏幕现象严重点了,基本在大概的一个位置都会红屏,请教下这个是该换屏幕的排线吗?
现在只要离开那个位置就不会红了,就是在90度左右的位置会红屏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一直台式机为主的,对笔记本不太专业,但是自己的本子出现问题了还是想自己动手解决下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有点不明你说的红屏幕是什么意思
不行就换个屏线试试 不过你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点评):
上图咯麻烦移步看下这个情况呀

网友B:
转动屏幕偏色 多是屏线故障! 你把屏线剖开了看看也许有意外发现

网友:
调了半天又调不出来红色了
刚开机的时候明显,整个屏幕通红,感觉出来的是红光,刚开机DOS下字都清楚,就是光是红颜色
这样形容能行吗??还是拍照片看看?

网友:
多谢指点,本来想拍照片传真相的,结果你怎么也不红了,我拆了看看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不明你说的红屏幕是什么意思
不行就换个屏线试试 不过你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谢谢了,本地买屏线比较麻烦呵呵,只能走TB才行,我试试吧,先谢谢了,有什么问题来汇报给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本地买屏线比较麻烦呵呵,只能走TB才行,我试试吧,先谢谢了,有什么问题来汇报给大家

打到屏线看下,有没有断线,两边对着量一下通不通.

网友:
原来要凉了以后开机才会出现红屏现象呀
今天刚开机准备好相机果然红了,拍了几张,发现就是在90度左右才红的,只要换个角度开机不会红
这个颜色只要随便推一下屏幕换个角度就正常了,怎么用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换角度也不会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到屏线看下,有没有断线,两边对着量一下通不通.

上图了高手帮忙看看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动屏幕偏色 多是屏线故障! 你把屏线剖开了看看也许有意外发现

上图咯呵呵

网友:
不太明白意思

网友B:
偏色 ,如果你排除显卡故障 就查屏线的第一组数据线的阻抗 看跟主板的链接是否有开路

网友E:
是led还是lcd的?

网友F:
红屏时间长点会恢复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led还是lcd的?

是LCD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色 ,如果你排除显卡故障 就查屏线的第一组数据线的阻抗 看跟主板的链接是否有开路

这几天怎么好点了,只有开机的时候红屏,进系统好了
开机红屏进BIOS也是,稍微调整屏幕角度颜色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红屏时间长点会恢复正常不

是这样的,开机时间长了就没有红屏现象了
这个和我换V3000显卡有没有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开机时间长了就没有红屏现象了
这个和我换V3000显卡有没有关系呀?

没关系,换灯管就OK了,灯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