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液晶显示器屏幕发抖

楼主(2012-10-03):
开机连接显卡屏幕发晃,虚光闪眼睛,是不是高压部分出现问题了。

网友:
外接一支灯管观察一下发光状态是否闪烁,来确定高压是否正常。关键是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你先判断是不是灯管。灯管老化的话  也会出现闪动。

网友:
重点看高压和灯管额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一般抖屏都是灯管

网友:
屏幕刷新率降低一下   300V大电容换掉  还是滤波有问题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如果是长城M95的,很多都是12V和5V的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长城抖 通病 滤波电容鼓包

网友:
有谁弄好的说下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问题锁定在几个范围 1,灯管 2,高压板 3就有可能是供电部给力了  换电容试试

网友:
除了300V大电容没换其他的都换掉了,可是问题依旧。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高压问题.

网友:
灯管更换了 ,高压板也改用了通用高压板可是问题依然。屏幕发抖,

网友:
通病 25V 220UF电容鼓包

网友:
你最好也发张图上来

网友:
高压板供电不稳,加一个25V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