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大师”,败也“大师”

楼主(2012-10-03):
3天前徒弟帮一个客户笔记本清灰,清灰钱也没开机测试,结果清完以后上起来一个让人郁闷的问题出现了,机器滚动条掉电,或者进系统后掉电,和客户协商后成本价维修后机器就直接扔给我了
说实话,搞搞电路,时序还凑合,这种掉电的机器最让人蛋疼了,不过也没办法,徒弟的屁股往往就需要师傅来擦,谁让你是师傅呢 呵呵
言归正传,机器型号 PCG-61211T
版号:MBX-224 VPC
I5的新机型

故障现象BIOS下掉电,滚动条或进系统后掉电

测试,进系统后用手摸散热片感觉有些热,于是干脆将风扇改为常转,改完后感觉温度好多了,看了30分钟电影,又跑了15分钟3DMARK2004没什么问题,本以为没什么问题了,让徒弟装本,但是不让他上D壳螺丝,避免在出现故障拆机麻烦,他试了装起来后试了一会没什么事,本以为故障已经解决,但是接下来的现象让人郁闷了,有时候触发后不到10秒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掉电,还有时候运行很正常,不过关机后再次测试发现故障依旧周而复始

搜了下基地,上面七嘴八舌的有说桥的,有说供电芯片的,有说3 5V待机上下管软击穿的把他们说的试了下没什么效果,哎看来捷径是走不了了还得抓着图纸自己来

而且这个机器还有个毛病就是掉电后,待机电流会到0000

无3 5V待机电压,按开关3 5V待机电压能起来不过不触发,开关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也从亮渐渐变暗,只有多按几次后才能触发上电

测了下EC第26脚发往桥的PWRBTN#为高低高电平
又测了下EC发往桥的 RSMRST#为低电平

RSMRST#没起来说明EC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考虑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休眠信号,适配器检测,温度控制
考虑到机器可以正常点亮,所以供电时钟复位肯定是满足了,休眠,适配器检测也可以排除,所以剩下的只有温度是否正常了
考虑最初的故障,滚动条后就掉电到现在的只要进系统后就能正常使用

所以还是进系统看下掉电时的温度吧,进系统后运行3DMARK,看电影都没问题,用鲁大师检测温度CPU在40几度,显卡在50几度,没头绪了,不过很快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用鲁大师跑温度压力测试的时候就掉电,每次都掉,不开压力测试就没事,NND难道鲁大师有BUG?不过问题很快我就改变了我对鲁大师的态度,问题暴露出来了

鲁大师显示风扇转速为0,这说明EC没有检测到风扇,

从图纸上看风扇第2脚FAN1_TACH与了EC与EC交换信息

查了下资料说此脚正常应该是一个波形
而我用示波器抓到的是一条稳定的3.3V电压

分析此信号经过+3VRUN上拉和EC相连除此外无其他器件连接,所以方波应该是风扇自身产生的
手上没有一样的风扇,找来一个HP上用的风扇
将线序改为此主板顺序上电测试

已经能检测到风扇转速,而且测试风扇第2脚也可以侧刀一个117K HZ的方波
再次开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没有出现掉电,BIOS下测试也没掉电,到此此机修复

扩展阅读
今晚上碰巧又读到下面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712&page=13#pid5754246
对笔记本风扇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看来风扇工作时确实会产生一个方波与主机进行交流,不同的主板对风扇方波也有不同的要求

 会员10822元2022-10-27 18:52
 会员11154452元2022-9-25 19:12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楼主牛人啊,,怎么净是修的SONY啊, 这机器有公开的图子么,!!
而且示波器的触发电平快到2V了?请问楼主,你这样调,怎么测量小于1.5V的电压或者波形?难道AUTO???
楼主的示波器调到1X测量都可以?,不知道楼主的表笔上调的几X?而且基准线都是在示波器的中间,一看,就是不经常用示波器,?安泰信的难道比普源和泰克的都牛??????

网友:
有点二奶风扇的意思

网友:
你的大师版本太低导致你没看到风扇不正常,你徒弟也没有把问题解决到,一开始就是风扇导致散热掉电的,如此简单的问题动用图纸和示波器。
看上你了 呵呵

网友:
又学到一招,难道是没有检测到风扇转就会掉电,你不是改长转了么。

网友:
不是温控掉电,是风扇转速引起的掉电,温度压力测试时,系统检测到风扇没转就以为过温继而掉电保护

难道一些SONY掉电的机器 没查出原因 是因为风扇转的不正常引起的? 难道换了风扇就行???求解

网友:
那不就是说是风扇不转引起的掉电咯

网友:
嘿嘿,,学到东西了,为什么风扇转的时候,没有发出波形?风扇为什么导致的没有发出?

网友:
这有这样的奇怪现像,不真没遇到过.

网友:
风扇坏了?

网友:
这是一个新的思路,以后要记下了

网友:
这个太牛版.............................

网友:
是的,有些风扇也是靠着脉冲方波的多少来控制转速

网友:
结论是原风扇坏了,不能产生方波与EC通讯,是这意思吗

这情况是换个风扇就可以吗?

网友:
这个牛逼的板啊。

网友:
索尼本本 风扇不转会掉电 碰到好多

那是不是 如果风扇脏了 有点被卡住的话 一开机的时候不转 或转的慢都会引起掉电的 ?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器。。。楼主厉害

网友:
第一次看到风扇发不出检测信号掉电的,楼主厉害

网友:
这机器 麻烦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很少见啊,以后又多了一个思路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啊!以后一定注意啦!

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温控在国外机器设计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路。我还没有遇到,风扇转不产波掉电的机器。
标记重点,以后维修这样的机器不会少。

网友:
关注。。。这问题值得。。。力挺

网友:
楼主好给力啊

网友:
这种故障 还没有碰到过  又拓展了一个思路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多好的经验啊

网友:
…………………………这都是神话了。*脏话*,这么牛B。以后都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