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高压板

楼主(2012-10-03):
板子上标着 ON/OFF 请问是开启脚吗?BRIGHTNESS是ADJ吗?在这跟线连接到驱动板上,电源和高压板是一体的。

网友:
更换高压板找到ON/OFF   和GND 和12V 供电。就OK了。ADJ不需要接都可以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是客户特别要求的话,亮度控制就不用接了.如果接的话,就是与开磁信号一起的另一根细线,基本就是亮度控制信号

网友:
我都是三个线定局的VCC ON  GND

网友:
新手哦,oN\OFF是开关信号。改高压条只需接12v.GND.O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