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2-10-03):
联想旭日420a装不上系统,GHOST可以完成,接着自己释放安装时,第一步硬件的布置可以完成,在安装的第二步 windows 正在安装 请稍候。。就停在这里了,但是鼠标可以动,就是停在这和不装似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电脑在别的机器上解压安装完,能不能进系统呢?

网友:
哎,小弟刚开的店,手头上的东西不是很齐全,没有机子可以试,客户来的时候问题就是,进入系统的时候XP滚动条一直动,进步了系统,我第一直觉就觉得是系统坏了,所以做一个,结果换了好多版本的系统都那样,都是在安装的第二步感觉不装了,但是又不像死机,很奇怪!

网友: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你如果用GHOST的系统做的时候:

切记一点:所有的驱动补丁都不要勾选,相当于是做了一个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A:
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情况
你把自动勾选系统的驱动那一步给全部去掉,不要安装驱动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情况
你把自动勾选系统的驱动那一步给全部去掉,不要安装驱动补丁

师傅,这点我没考虑到,以前装系统的时候蓝屏勾掉驱动有时候好用,不知道这情况是不是驱动的事,我觉得他的硬盘可能有点问题,因为我用光盘GHOST的时候,速度才200-300进度感觉很慢

网友A:
呵呵
光盘GHOST,这个速度,加上你的420A的配置,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用U盘会快点

网友:
往软件上去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光盘GHOST,这个速度,加上你的420A的配置,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用U盘会快点

U盘做的时候是这速度的5倍,一千多,呵呵,明天把驱动勾掉试一下,再不行搞块新硬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