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给联想笔记本装系统反复重启

楼主(2012-10-03):
今天用U盘给一台联想笔记装系统,装好后,进入系统不显示,大约过了2秒左右就立马重启,反复重复此动作,郁闷啊!怎么会这样呢?问题根源在哪呢?期待你的讲解!

网友:
只有一样一样地试了 ,  你都排除过什么了?  不是神,谁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先把显卡驱动在安全模式下卸载了不行再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有很多都可以引起此故障的! 内存,硬盘,桥都有可能!还有可能是你U盘……
换的测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这问题问得让人伤心,那只能说是你的系统没装好吧,重新安装吧!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一个一个拆啊拆一个一个试啊试,挺无聊的哦,外设,显卡驱动都看看呗

网友:
MBR没有处理好吧

网友:
温度高不高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备用,多谢分享

网友:
用原版的系统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