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的联想L-A690

楼主(2012-10-03):
今天无意间得到一块板子,型号是联想的L-A690,插上电源风扇抖一下,主板不触发,强行加电也不行,于是,开始测量,测到有两个像1117一样的管子,Q77,Q76 ,对地短路,因为是新手,图纸看的不是很懂。拆啊拆  ,拆掉网卡芯片,Q77.Q76还是短路,   拆掉IO,Q76正常了   阻值1000左右,Q77还是对地短路,于是找了个好板子。Q77对地阻值是300多,   再仔细找图纸吧  ,结果这两组电源都去了网卡芯片,可是我网卡芯片早拆了啊 ,难道是Q77出来的小电容有坏的?,于是,我就真的把电容一个个找到,拆下来,结果就无语了,  好的     那么只能是AVDD1_2这个电压短路了,   但是图纸上这个电压好像只有一路,就是到了网卡芯片,我是真的搞不懂了, 请大家指点下,希望桥不要有事啊。。。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板子网卡和南桥非常容易坏,而且北桥不要轻易的做BGA,成功率非常低,要注意。

网友:
o    那么这么说来   就八成是南桥的问题了吧      我也感觉南桥应该有问题了     因为主板上被拆的没啥了     IO,V星开机芯片ms-7吧 ,网卡 都被拆掉了

网友:
都拆光了還短
那肯定是沒拆的短路了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
加个3.3v  看哪个烫 像你网卡和io都去掉了 基本上 是南桥坏了

网友:
嗯!要不换个南桥试一试吧!

网友:
这板我上次换了个北桥,

网友:
再查别的地方看看.......

网友:
好吧  谢谢大家了      等买下BGA了在闹吧

网友:
多换几个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看看那短路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