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显卡温度过高,终结问题解决。

楼主(2012-10-03):
接机到手,运行鲁大师显卡温度迅速提高到100度左右然后掉电,加散热铜片,故障依旧,查一下本站,无果。重新置显卡后故障依旧,怀疑显卡故障,等显卡配件。。。。。。到件后,回焊后上机,故障依旧。木然了,客户开始催了。。。。。。直到现在开始考虑只有散热片没有考虑了,脑筋一转,于是就到淘宝上溜达一下,结果发现大问题了,G450的散热片销售的非常好,同时对留言关注了一下,比如:“非常好,显卡温度一下从90度就凉快下来了。。。。”于是就(这里省去。。字,你们就想吧!)给各位提供一下快速解决方案。

网友:
直接讲散热器的问题的了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少见.多看看贴子还是有收获啊

网友:
直接在出风口看风扇转的时候吹的是不是热风不就行了,搞这么复杂。。。居然还把显卡换了。。。你那个师傅教出来的!!!!

网友(点评):
自学成才

网友(点评):
散热片都嘎嘎烫手,你说吹出来的风是什么样的。。。。嗯嗯

网友:
呵呵,走了不少弯路,这种问题多得是

网友:
做什么都要细心才行啊

网友:
看出风口是不是吹出来 的是热风,就知道散热片的散热效果了

网友:
弯路走了不少  所幸最后修出来了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应该先确认散热在做换显卡吧!

网友:
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你拿出来大惊小怪的

网友:
下次真接装个小风扇给他吹呀

网友:
搞这么复杂

网友:
G450散热片,修多了都知道……

网友:
我现在这个好像和你的一样

网友:
早发现这贴子就好了。。遇到过一台机器。显卡温度高。。报显卡。。客户不修了。。哎。

网友:
这种机子散热片坏得多的

网友:
楼主既然发出来就是让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维修的经验大家不要有过多的说辞 应该鼓励一下!

网友:
根本不要那么复杂,其实就是散热器没有压紧芯片,加一个铜片就能解决,我就这样解决过N个G450的显卡温度过高问题(一般超过90,用鲁大师测量的),加上铜片后,一般在70以内。

网友(点评):
加铜片也操作过,是无效的。换完散热导热管后,温度在5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