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系统u盘

楼主(2012-10-03):
怎么用u盘制作系统   重装电脑系统是自动安装的 求高手谢谢

网友:
还没有这种把  用光盘可以

网友:
弄个U盘量产下,量产的时候选CD-ROM ,下好想要的系统文件,量产好就可以了,不想量产的可以用 杏雨梨云U盘系统2011 SP1104  这个文件做个U盘引导

网友:
下摘个一贱做U启,在满满看说明,在用手动GOSet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老毛桃,电脑店,大白菜,都是U盘启动制作工具。你上网上搜搜看。

网友:
这种问题都要发帖 唉——为了转正 大家都不容易啊

网友:
下个大白菜 傻瓜式的简单

网友:
下载大白菜或老毛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