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2-10-03):
1:供电(VCC)3.3v   2:复位信号(RESET#)3.3v  3:晶振(32.768)起振

网友:
未免太过简明了吧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希望楼主能再说的详细点。

网友A:
修待机的话,一般的自身工作条件就这么几个,它要给待机芯片发出开启ON的信号,这几个条件应该就够了。不过它工作了又什么用呢?修不触发要看它和南桥通信的信号,发没发出,南桥收没收到,返回没有(一般是#3 #4 #5这几个要信号要注意)按开关键,开关有无跳变。开关跳变给没给EC,EC给没给南桥等等,新手慢慢来!!!

网友:
简单明了 但是不实用

网友:
不是你说的简单的就这个三个就可以的哦
比如 LID# ACIN等

网友:
ACIN是必须的,不然机器没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待机的话,一般的自身工作条件就这么几个,它要给待机芯片发出开启ON的信号,这几个条件应该就够了。不过 ...

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进水要如何维修?????

网友:
LZ应该继续更新下去

网友:
说的有点简单   楼主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