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V2 刷bios后,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2-10-04):
华硕M4N68T-M LEV2  刷bios后,网卡不能用。网络连接正常,网卡后面亮红灯,备份的bios找不到了,怎么解决,请各位指教,不尽感激!!!

网友:
设置一下网卡的MAC地址试一试

网友:
设置一下是可以进去的,不过在系统里,重装了就就没有了。最好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怎么刷进去呢!!

网友:
官方只有一个BIOS?多刷几个试试吧

网友:
继续刷BIOS了。

网友: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下载bios程序,用winhex修改一下源文件里面的MAC地址.不过找不到文件里的mac地址模块

网友A:
有些BIOS用那个方法没用的。
还有一些主板如果用编程器更新BIOS会导致网卡找不到或者感叹号,人工输入MAC也没用。
我记得华硕有dmi信息的修改程序,我没试过,你到网上找个试试行不行吧。
最好找到一个原板备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BIOS用那个方法没用的。
还有一些主板如果用编程器更新BIOS会导致网卡找不到或者感叹号,人工输入MAC也 ...

对,这个就不行,找不到bios字段

网友:
肯定是没刷好,再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我的原来也有个板子的BIOS刷没了网卡MAC,后来是在另外一块主板上备份的BIOS刷进去的。

网友:
没办法,为了避免后患,装了一个网卡上去了,以后这种事情,一定要备份bio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