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GMH/USB3 不跑马

楼主(2012-10-04):
客户拿过来的,CPU.内存.南北桥的供电也有,后来做了下北桥,刷BIOS,还是不跑马,所以请教一下,下一不怎么做 ,板是客户网购的

网友A:
先看看有没用掉件的  断线了  再压一下cpu座试试,有可能座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没用掉件的  断线了  再压一下cpu座试试,有可能座空焊了

南北都用力压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AMD的CPU座是不会出问题的,INTELCPU座才会虚焊

我遇到过AMD的CPU座空焊过  也是不跑码的。

网友:
北桥 有没有做好,打阻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