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亮

楼主(2012-10-04):
电脑开机不亮,显示器没问题,电源、主板cpu、显卡的风扇都转就是不自检,没其它反应,是不是主板坏了,或是cpu坏了????

网友:
用代换方法试一下,应该很容易的就判断出来。有很多时候是内存、显卡和主板的接口接触不好,其次是主板出毛病的时候比较多。

网友:
内存换一下试试,还是不行那就很肯定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一般来说点不亮的问题有很多种的。比方说:内存松动了也不能显,显卡坏了或松动也不会显示的啊```

网友:
先看电源短接能不能启动,如果插诊断卡不跑码的话,那就是主板或CPU问题。

网友:
楼主专业点撒,我估计就是内存条送掉了的问题。试试撒。。

网友:
对!用诊断卡看看,不就不到十块钱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