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 液晶显示器后盖怎么拆?新手请指教

楼主(2012-10-04):
长城m99 液晶显示器后盖怎么拆?新手请指教 。后盖没有螺丝

网友:
都不上传图片,怎么给你出主意呢

网友:
我拆过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呀,直接拆

网友(点评):
是直接就翘后盖吗?

网友:
发下图来看看,显示器通常都是很好拆的

网友:
多是直接拆的

网友(点评):
是直接撬后盖吗

网友:
上传了图片了。

网友:
直接翘前后盖拆

网友:
暴力拆就可以,没螺丝,经常遇到

网友:
没螺丝   用一字螺丝  拆

网友:
内置软扣子,直接轻轻的撬开,

网友:
手掰开就ok

网友:
拆开前后盖间的卡扣,最好备个撬盖工具,否则撬的很难看。

网友:
要暴力    不过不要用力过猛  翘   掰  拉 撤  怎么顺怎么拆

网友:
从后面拆很容易花的,我都是从前面拆

网友:
从底部开始,平改锥开个缝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硬拆就是了

网友:
感觉应该先掰前面的壳拆。

网友:
有刮刀的话,就直接翘吧。刮刀很好用,对机器的外观损坏很小的。

网友:
唉!这种显示器有很多卡扣啊!用平口起子干呗!

网友:
多谢大家了。显示器已经拆卡了。而且已经顺利的修好了。

恭喜经验值增长啦

网友:
用手就能掰开,,,以前总修这个,,现在基本过保了,,

网友:
不光要拆 要拆的漂亮

网友:
用小一字改锥翘个缝然后把旧银行卡插进去用力一划就开。

网友:
我都是用废电话卡什么会员卡之类的划,比较安全。外观损坏也小

网友:
应该  先翘 吧 前盖  也就是  框子  哪掉   后面 就 下 来了

网友:
从前面拆,用手直接扒拉开

网友:
有图才能有真相啊

网友:
缝隙用螺丝刀敲一下就好了。。。天天拆

网友:
先从正下方撬起个口 再逐个卡扣击破

网友:
从前面拆,上面用手就可以掰开,下面有点紧,要用摄子后面扁平的头来撬,我们经常拆这款。通常坏的是上面一组灯管中的红线灯管脱焊。我们一般在高压灯管接口那里短接一个100欧的色环电阻来代替那根灯管,然后下载一组也短接一根,这样发光比较均匀,省去换灯管的麻烦。

网友(点评):
又有一台黑屏的 ,黑的几乎看不见 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131&pid=5783666&page=1&extra=#pid5783666

网友:
多观察,胆大心细,保证没问题

网友:
我已经上传了图片,请问从哪里加电阻呢?

网友:
以一台黑屏的,特别黑,几乎看不见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5783666

网友:
有没有专用工具啊

网友:
给你一个字.     撬

网友:
主要是力度把握的不一定准,只要是伤不到屏,暴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