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LG L2323.ALCNT显示器,屏型号LC230W01的屏灯管线如何改?

楼主(2012-10-04):
接修一台LG 2323.ALCNT显示器,是高压板的问题,上电就短路保护,测量4532M已经击穿,用FDS8958代换,又有其它位置的4532烧毁,换了4-5个管子,不敢再上了,现在怀疑是高压包的问题,原装拆机的高压板,在TB也要100多元,貌似不值了.
想换通用的高压板,但是这机的灯管线比较特殊,比普通的大口灯管还要宽一些,难道是U型的灯管?
求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灯管能改用普通的高压板吗?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10-9 10:48):
谢谢各位,此高压板已经修复,我试着把35V100UF拆下测量,果然没有容量了,又测量另外5个,容量均不足10UF。
于是把它们全部换新,再上电,不再烧场效应管了,上ON信号,直接点亮,当时的心情无法言表。

网友:
韩国来的LG就是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用通用的单灯高压条,试单个灯管。

网友:
敢问这是LED屏吗?好多灯管啊

网友A:
这是液晶电视的背光板吧?咋这么多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液晶电视的背光板吧?咋这么多灯管?

长城M247也是这样的高压模块

网友:
电源里面可能有反馈信号的  我试过一个   接主供电就会短路,你小心点。

网友:
测下高压线圈有没有问题。还有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有灯管么  led都是灯珠吧

呵呵,只是见这么多灯管很好奇,那屏上已经写明是LCD了,这么多管,要换通用板的话得接好几个呀,难!!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 这是23寸还是32寸的?  从图片看, 应该是12支灯管, TB要100多,你收用户300就算了 。

网友:
建议上4口高压板通用的,,,直接接4个灯管都是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23的这种高压   只有在优派17和19的上边看到过这种   但没改过高压  遇到一次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用单灯高压板没能点亮灯管,正要放弃,但是测量各个高压包阻值都一样,不可能全坏吧。
于是再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35V100UF拆下测量,果然没有容量了,又测量另外5个,容量均不足10UF。
于是把它们全部换新,再上电,不再烧场效应管了,上ON信号,直接点亮,当时的心情无法言表。看来今后遇到屡烧管子的高压板,先要查下电容,即使它们不鼓包。

网友:
呵呵! 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