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暗屏维修

楼主(2012-10-04):
以K18为例,暗屏故障是开机有声,屏幕可以看到内容,屏高压PPVOUT_S0_LCDBKLT不正常。这个电压正常是35V左右(13寸的是27V,15寸的是30+,记不太清了,暂定35)。这部分坏的大多也是进水引起,所以第一点要看屏接口和屏线是否烧黑,烧坏。最好有屏和屏线,排除这两者,曾经遇到一列,主板坏,屏线烧,屏也坏,当时很悲催,呵呵。转入正题,按步奏来,前面正常再往后,1:接屏后先看F9800这个保险电感,电压是12V,并且导通。这个小东西烧坏的也不少,所以拿出来说一下。29807这里,两个信号LCD_BKLT_EN,BKLT_PLT_RST_L,两个都是3.3V.如果这里不正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没识别到屏,U9701坏,另外一种,显卡U8000,屏显示转换芯片U9600这两个BGA坏,这种情况少,要看人品,呵呵。3:Q9806,这里接收到Q9807的控制信号PBUS_S0_LCDBKLT_EN_DIV,电压是4V左右,后继PPBUS_S0_LCDBKLT_PWR就出来了,这里是12V.这里有问题的话,东西不多,大家都会,主要讲个思路,带过。4:D9701,这个二极管一端12V,一端前面说过,35V左右。常见问题两端都是12V。有料直接先换U9701,这个东西坏的是最多的,进水的情况下,要确保手上的U9701是好的,换了之后,故障依旧也不要换回来,这里坏的东西一般是好几个。U9701工作条件,我一般只看LCD_BKLT_PWM,电压也是3.3V,这个不正常的话直接找U9600和U8000.其他的几个条件,不断线,线路上电阻没坏,一般不出问题,这个自己查,不说了,要注意的是R9731这个电阻,经常坏,301K,电压一端12V,一端3.3V.输入正常,输出的LED_RETURN_这六组信号线路没问题的话,这板就没问题了。要注意一个信号PPBUS_S0_LCDBKLT_PWR_SW,这个经常断线,U9701到L9701的。好了,整体的一个思路和经常出问题的地方都点到了,具体情况大家碰到了再对照或是咨询我!顺便问一下,怎么转正?转正有什么好处?

网友:
看样子你经常修苹果吗!以后有问题请教你

网友:
您现在已经转正了,转正后您即可访问回复更多的版块。

网友(2012-11-15):
苹果的暗屏还是很多的

网友A:
特请教一下。A1286 K18  820-2915  这种主板屏的主供电是27V吗? 苹果的屏应该没有12V直接供过去的吧?

网友:
PPBUS_SW_LCDBKLT_PWR

网友B:
请问, K18 和 K36 系列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以后有问题请教你

网友:
楼主是修苹果的高手啊,以后有苹果问题多向您请教了

网友:
我这有个A1287的笔记本暗屏 求个思路 问下楼主QQ

网友:
师傅求求你收了我吧

网友(2012-12-23):
希望楼主多发些这样的实例给我们,谢谢了

网友:
苹果K18的是多少寸的显示屏啊?

网友:
我在图纸上怎么看到PPVOUT_S0_LCDBKLT这个电压是50V啊?

网友:
请问楼主:LCD_BKLT_EN,BKLT_PLT_RST_L这两个信号正常时应该是3.3V是吗?

网友:
请问楼主:LCD_BKLT_PWM这个信号和显卡U8000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请教一下。A1286 K18  820-2915  这种主板屏的主供电是27V吗? 苹果的屏应该没有12V直接供过去的吧?

一般笔记本的屏的主供电是3.3V,苹果的屏的主供电会有这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K18 和 K36 系列是什么意思?

这应该是苹果主板的板号哟

网友(2013-06-26):
能够把剪LED般升压写出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