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的电脑开不启机

楼主(2012-10-04):
昨天有人给他发视频然后那个时候他正在看电视,结果接了视频以后电脑就卡死了,关机以后就开不起来了,我昨天过去看了一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开机以后电源风扇运行,cpu风扇也在转,但是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我现在也没有学过主板维修方面的知识,只是初步判断应该是主板问题!大神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望知道的友友 帮我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用橡皮把内存条的金手指擦一擦。

网友:
内存金手指清洁一下先咯

网友:
把CPU风扇从新清理干净,然后把散热搞好!内存从插不行就焊显卡!

网友:
杯具,开机黑屏啊,内存不过啊

网友:
把显卡换个试下,不行的用珍断卡看跑到哪了

网友:
楼主你是搞维修的吗?这样的问题太多什么问题都可以导致开机不亮显示器

网友:
电脑开机无显示-问题解决;

1. 先检查显卡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

2. 将内存条拔下,用橡皮清洁金手指。

3. 南桥损坏(北桥)/ 一般南北桥损坏是无法修复的,需要直接更换一块新主板。

4. 插主板诊断卡,根据代码来查找故障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