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开机报硬盘故障 301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10-04):
hp G42 开机报硬盘故障 301 求高人指点
这硬盘还有修复的可能了吗/
硬盘

网友:
把英文一起呈上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是什么?硬盘不是坏道问题那就是元器件及硬件问题,能换就换,不能换那只有拿新的了。

网友:
有,301,屏蔽坏道还是可以的,但会用不长时间,最好不要分区,次数多了会“感染”扇区

网友:
硬盘可以修,要是有坏道并且少的话,可以屏蔽掉,多的话那就换个吧,硬件故障的话看情况了,有些配件市场很少,要是不要数据的话,就换块吧,不过先检测下是什么问题再定论

网友:
发贴太懒,没有太多可参考信息.
忽略报错,可以使用吗?

网友:
新手 想看看故障显示的英文

网友:
硬盘没必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