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VM的板子用一会就重启

楼主(2012-10-04):
华硕的板子用一会就重启,BIOS刷过网上那个BIOS不能用,有时不跑吗有时反复重启。板子温度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0-6 10:02):
CPU内存全部换过。电源也是

补充内容 (2012-10-6 10:08):
有的时候还能用,用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在长的时间没有侧过

网友A:
865的775?检查一下1.5V的供电是否稳定,还有就是座子是否空焊。

网友:
换条内存 试试

网友B:
清空cmos 换IO 加焊南桥

网友:
换下CPU 内存再查主板三大条件

网友C:
BIOS的版本不对,要原板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的版本不对,要原板的BIOS。

我没有原厂的BIOS你有吗?有的话发我的QQ277054276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5的775?检查一下1.5V的供电是否稳定,还有就是座子是否空焊。

谢谢哥们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5的775?检查一下1.5V的供电是否稳定,还有就是座子是否空焊。

有道理谢谢哥们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空cmos 换IO 加焊南桥

南桥加焊过,CMOS也清过都没用,下一步就换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5的775?检查一下1.5V的供电是否稳定,还有就是座子是否空焊。

cpu供电稳定

网友D:
应该是双核的?座子是不是虚焊了,  下个最老版 的BIOS

网友(点评):
P5P800 是865芯片组的主板,不是双核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双核的?座子是不是虚焊了,  下个最老版 的BIOS

晕了,,,对于主板。我还是摸索阶段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