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2-10-04):
17寸的显示器,用一会就不亮了,对时候几天都是好的对时候十几分钟就不行了,措手不及

网友:
应该是用电容不良。或者是元件 虚焊。

网友:
两种可能:1、电容问题.2灯管问题

网友:
找到原因了,驱动板问题,就是不知道可以修不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