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10-04):
     今天接到一台e390的机子,按开机键不触发于是拆机,观察主板无进水和明显腐蚀痕迹,测各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偏低。接19v适配器供电,待机电流值为0.004A,该主板采用系统电源芯片是tps51120.测周边几个电感都无电压产生。根据故障推测可能是应为待机电压没有产生导致不能触发,需重点检查tps51120架构的系统供电电路。
      实测tps51120的第22角vin电压19v,就说明适配器电压已经通过保护隔离了。两组ldo电压VREG3和VREG5也正常输出,然后EN1和EN2电压都为0v
        SHUTDOWN_S5控制q18和q6分别产生TPS51120_EN2_3D3和TPS51120_EN1_5,即为TPS51120的EN1和EN2,实测SHUTDOWN_S5为3。3v,所以能将TPS51120的en1和en2电压拉低。
        SHUTDOWN_S5由Q40控制产生,当Q40截止时SHUTDOWN_S5被3D3V_AUX_S5上拉产生高电平。d41隔离PURE_HE_SHUTOWN#,Q40由S5_EN控制。
        实测Q40的B级S5_EN电压为0v该信号是KBC发出的。如果KBC输出高电平的S5_EN至少需要AC_IN#的输入,在追查AC_IN#的来源。
       首先MAX8725的DCIN的主供电输入,第三脚ACIN的电压大于REF/2,即2.048v,才能输出高电平的MAX8725_ACOK,控制Q8导通拉低AC_IN#的电压
       实测DCIN的电压为0v,ACIN电压为2.2v,ACOK的电压为0V。适配器电压经过D5为MAX8725供电,实测该二极管正反向阻值无穷大,判断该二极管坏了。先用一个小阻值电阻代替D5.
      当MAX8725的DCIN的电压正常输入一后,TPS51120的EN1和EN2脚电压也变成3.3v,测电感3.3V和5.0V也正常产生。此时待机电流值变为0.07A,感觉待机电流值稍微有点偏大。触摸主板发现网卡芯片发烫,将其换掉待机下降到0.04A.
     待机工作电压和待机电压值都正常以后,按下开机键还是不能触发,实测在按开机键时有3.3-0-3.3的变化送到KBC,KBC第107脚SB-PWRBTN#在按下开机键时也有高低高的跳变。在测第108脚RSMRST#也有3.3v。既然KBC能发出SB-PWRBEN#到南桥,一般可以证明KBC工作正常。需要考虑南桥的其他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待机工作电压,32.768kHz波形,RTCVCC,RTCRST#也有3.3v。实测南桥待机电压5v和3。3v都正常。RTCVCC和RTCRST#也有3.3v,测南桥晶振有32.768khz的波形,按下开机键SLP-S3#的电压没有升高,于是感觉是南桥坏了 就更换良品南桥。正常开机 故障排除!

网友:
这种贴说得太那个,信号号说的到不少,没图片,一句话到底,让人无法也不想看下去,做为自己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