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识别所有USB外设但无法识别手写板!请教!

楼主(2012-10-04):
一华硕板子,换过几个电容------CPU滤波处和PCI插槽处,
然后出现题目所述问题。
换过OS,换过几个不同型号的手写板,问题依旧,插入手写板后会自动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提示已可正常使用----此时在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Unknow Device”这一项。安装手写板驱动后,会提示手写板未插入。
先安装手写板驱动再插入手写板会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请教!

网友:
手写板信号线与主板接触不好吧。
确定手写板是正常的吗?

网友:
你把你的手写板换个电脑试试,确定手写板OK?

网友(点评):
换过几个不同的手写板,确定手写板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里面给禁用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