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有待机,按开关键跳到0。000

楼主(2012-10-04):
有好友知道这HPDV2000通病是这个吗??我觉得跳到0。000应该是能触发,但被什么地方拉底了,开不了机,有知道的交流下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被保护了

网友:
看看EC芯片与南桥吧!

网友:
等待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后续短路可能最大是吧。我今天在看看

dv2000显卡很爱虚焊,要是显卡短路也会这样的!你量一下各电感对地阻值,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