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帝093诊断卡数码管亮度低,看不清

楼主(2012-10-04):
如题,有时光线强了用手捂着数码管才能看清代码,大家的鑫帝093诊断卡也是这样吗
亮度

网友:
第一次买的PT093是红色的数码管显示还可以,第二次买的PT093是绿色的数码管一点也看不清,正好手里有一个老的二位诊断卡数码管是红色的,就把PT093上常用的那组给换了,现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这个诊断卡价格也不低了,数码管如此之差,真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
可以把限流电阻适当改小点,这样七段数码管的亮度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