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2-10-04):
上管有12V,下管没有电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CPU没有供电,你先看看内存有没有供电,有电的话,可以考虑换下管理芯片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如楼上说的先测内存,在搞其他

网友:
看看那内存供电正常不?
正常再测CPU供电场管。
讨巧的办法是可以在板测一下GD GS是否短路可以初步判断场管是否击穿,当然不是百分百准。

网友:
这个要先看别得的电路是否正常,如果别的电路正常,只有CPU没有核心电压,查场馆G极有么有控制电压,如G极没有控制电压,追G及到管理芯片或者驱动芯片,或者查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工作,如不工作,查芯片工作的条件

网友:
5楼 说的很详细

网友:
下管没有电压,如果是AM2主板,先查内存供电,再CPU供电。内存有电压,CPU没有供电,再查电源I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