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老是自动启动)

楼主(2012-10-04):
V星 G31 老重起 板子温度正常 CPU正常 内存正常 请高手指点
cpu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复位针脚被拉低了?
同意楼主:
5.0
菜鸟丶007
同意楼主:

网友:
复位键有没有漏电?,拔去复位键看看

网友:
是不是 复位按键问题呢 楼主 应该把开关和复位按键接口扒掉 试试

网友:
中病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