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pg和复位求救

楼主(2012-10-04):
各位大师,我想请教各cpu的pg信号和复位的电压都是多少??  比如478pg  我测得是1.4v,复位也是1.4v不知道正常不,哪位大侠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2014-07-15):
PG没去注意多少V  应该会是1.2 或者3.3之类的..以为多半都是要经过2个三极管转换.应该来说1V都是正常的. 至于复位应该都是3.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