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6150桥,amd

楼主(2012-10-04):
开机白屏,,,,是有时白屏,关机再开正常。。。一半一半的机率,,加焊过显卡,无果。

网友:
就是屏线坏了,你为什么要做显卡

网友:
是白屏灰色的吧  不显示任何东西  有的时候有显示灰色,有的时候没有是吧   这个就会那个6150的问题,你没焊好吧  要不你拿下来重新直球下,注意温度,这桥容易起泡

网友:
这个好似是桥的问题,好像是通病,你换个新桥瞅瞅。

网友:
重做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就换个改良的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