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754主板CPU场管P5DND3LS(上下管一样坏一个)用 ...
求助精英754主板CPU场管P5DND3LS(上下管一样坏一个)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2-10-04):
求助精英754主板CPU场管P5DND3LS(上下管一样坏一个)用什么替换,总共6个一样的场管,型号或许是PSDND3LS,我是纯粹笨鸟,请大家别见笑,麻烦师傅们看见了指点下,谢谢
cpu

网友:
在线等师傅们。。。。。。。。。。。。

网友:
找个费主板拆,一般U供电的MOS管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