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5H-RL v2.0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2-10-04):
一块梅捷主板,客户拿来是不显示,触发后发现桥无供电。供电修好后正常开机。但关机的时候麻烦来了,显示器没了风扇还在转,量电压发现各大电压都还有,bios刷了、io也换了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
SLP_S3没有低电平?俺是新人没遇到过。关注最终结果。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桥的问题

你好。桥我一重新做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B:
加焊北桥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北桥 看看

老大,我都重新做了。

网友:
1.2v ht和358修过一台

网友:
  是NV 芯片组吗??

网友C:
  要是NV  就按那个时序来修。。。。

网友:
按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按楼上兄弟给的关机时序图,量每一步的电压,如果有没有关闭就跑线找相关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NV  就按那个时序来修。。。。

我是新手,看不懂这个。

网友D:
徐斑长专门对这个问题说过两次,我都忘了,你找一下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徐斑长专门对这个问题说过两次,我都忘了,你找一下他

大哥,在哪找啊?

网友:
海韵之恋,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