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供电偏底,正常的机是1.05V ,但是不亮的只有0.88V

楼主(2012-10-04):
笔记本CPU供电偏底,正常的机是1.05V ,但是不亮的只有0.88V
求解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明它电压不正常吧,没亮的时候CPU没全频工作,电流也就少点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路拉低啊

网友:
换北桥后OK

网友:
北桥怎么会把核心供电的电压拉压了,求解?

网友:
还有这种事,北桥引起的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个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