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orce 550 SE v5.0主板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2-10-04):
此板能正常用,就是关机后就开不起来了,必须拔掉电源才能再开。晶振和io都换了也一样。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呢?

网友:
现在放假,大吓都休息,等8号人就多了!

网友:
关机后你测一下电压是不是都掉了,说不定有电压没有被关闭。

网友A:
coms电路是否正常 时钟能否保存 排除南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路是否正常 时钟能否保存 排除南桥故障

我是新手,不会搞什么电路啊!

网友B:
I/O本身坏也可能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本身坏也可能这样子。

拜托看题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