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屏接口进水腐蚀,求助!

楼主(2012-10-04):
刚刚接一客户,说机器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用屏幕不亮,外接没问题,怀疑屏线松了。
和客户说说,把机器放在这里,拆机时悲剧发生了,原来机器进过水。
仅屏线接口处被腐蚀,看下面的惨状只能接线叻。
屏线里面的那么多线的顺序谁知道,帮帮忙,不小心弄乱了。

补充内容 (2012-10-5 08:44):
谁那有这个屏接口的定义?   帮忙传一份。

网友:
直接换个屏线 你这样也不未定

网友:
换主板吧。时间重要

网友:
唉!换个屏线吧!这个不好找啊!一根屏线也就15元吧!

网友:
接口怎样了,换吧,焊接不划算。

网友:
主板屏接口那都掉了

网友:
有耐心的话找到屏接口定义,然后一根根接到主板上

网友:
飞线是个细致活 飞的不好就悲剧了 前面我刚烧了片主板 还好修好了

网友:
能换屏接口吗?如果换不了,建议换板算了.我以前试过这样接线,然后悲剧的屏线短路了.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应该不是问题,可以接的

网友:
其实应该换个 接口 和 屏线   腐蚀掉的就补线  这才是维修的高境界    如果直接飞线 以后还怎么拆呢

网友:
看看图纸就会知道接了,但是腐蚀的一般都是供电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