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改按键板求助,连线题

楼主(2012-10-04):
一组是
v/d, on/off, red/led, green/led, gnd, right, left, auto, menu, selret/exit
另一组
fun+, fun-, led-g, led-r, menu, sw-, power, sw+, set, gng.

请求高手给连一下线,看看怎么对应。。

网友:
我不是高手:

fun+, fun-, led-g, led-r, menu, sw-, power, sw+, set, gng.  最后面应该是GND 吧,并不是gng

网友:
v/d, on/off, red/led, green/led, gnd, right, left, auto, menu, selret/exit
        power  led-r       led-g,     gng  ,sw-,,sw+,set, menu                   fun+, fun-,(这俩自己试试

网友:
v/d,   on/off,   red/led,   green/led,   gnd,   right,   left,   auto,   menu,   select/exit

fun-,  power,   led-r,       led-g,         gnd,   sw+,    sw-,   set,    menu,    fun+

差不多是这样,如果接错就把带正负号的反过来重新接一次。

其实通用的按键板一般就用SW,R,G,GND,+,-,Auto,Menu,八个而已。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先把灯整亮 只需要找出 红灯 绿灯 地 其他的按键慢慢对

网友:
v/d, on/off, red/led, green/led, gnd, right, left, auto, menu, selret/exit
       开/关,红色灯,绿色灯,  地, 向右,向左,自动,菜单,退回。

网友:
fun+, fun-, led-g,   led-r, menu, sw-,  power, sw+,   set,  gng.-
  ????  绿灯, 红灯,菜单,向左,开/关,向右,退回,地

网友:
v/d, on/off, red/led, green/led, gnd, right, left, auto, menu, selret/exit
       开/关,红色灯,绿色灯,  地, 向右,向左,自动,菜单,退回。

fun+, fun-, led-g,   led-r, menu, sw-,  power, sw+,   set,  gng.-
  ????  绿灯, 红灯,菜单,向左,开/关,向右,退回,地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先分清楚 开关 红绿 地 上下 自动 菜单

网友:
哇塞这么复杂呀。字母表达的东西我基本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