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M3A780M主板,供电正常,RST正常,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2-10-04):
一台联想机上用的M3A780M主板,供电正常,RST正常,但就是不跑码,CMOS已经放电了,BIOS已经刷了2个了,无效,没有思路了,求各位帮忙,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3-16 14:39):
谢谢各位,此板已经修好,是BIOS附近有一个SPI-DEBUG的跳线位置被人插错了,正好前天修一个完全相同的主板,发现它的位置不对,把跳线插在离CMOS电池最近的一个位置(左上角)就搞好了。

网友:
查看ec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那就可能是桥了

网友:
CPU换个试下,桥

网友A:
嗯!看下EC芯片有没有接受到触发信号,以及有没有发出PWRBTN#到南桥呢!

网友:
这样的桥,,,有复位就直接做桥了,,,

网友:
先换U后做桥

网友:
AM3的U,有没有上错?

网友:
仔细查下  复位

网友:
待机,复位,时钟,供电就这几个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看下EC芯片有没有接受到触发信号,以及有没有发出PWRBTN#到南桥呢!

回复是好事  可别乱发言啊!你叫他测PWRBTN#做啥?

网友:
楼主如果真确定了三大条件都满足了就不可能不跑马了

网友:
bios供电,时钟,复位 oe测下电压正常不,打下总线阻值正常不,都正常先干南桥,再干北桥

Yy.
汗,为什么先干南桥再干北桥啊,人家说复位正常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看下EC芯片有没有接受到触发信号,以及有没有发出PWRBTN#到南桥呢!

台式机主板哪里来的EC?都能上电了,还要测PWRBTN?

网友:
确定了三大条件都满足了就不可能不跑马了
   芯片坏会不会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看下EC芯片有没有接受到触发信号,以及有没有发出PWRBTN#到南桥呢!

同意!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