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加高压板接供电线

楼主(2012-10-04):
一般,我给高压板有问题的显示器加高压板,都是在原机的高压板上的那个25v 1000uf的电容正负极上接在新加高压板的的vcc和gnd上,这样稳妥吗?

网友:
只要注意好绝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算接在别的点也是用那的12V供电而已

网友:
把原机的高压部分脱开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