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110 键盘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2-10-04):
      东芝T110 板号为:daotl1mb8do rev:d.原故障为,开机LOGO出现后,死机。不能进BIOS。南桥为:82801IUX。更换南桥后可正常进系统。但是触摸板和键盘都不能用,进PE,也一样。拔掉硬盘,网卡引导的时候键盘也不能用。又重新换一个南桥现象一样。基本可以排除南桥不良。进BIOS,键盘可以用,方向键,回车,CAPSLOCK,都是正常的,一到引导界面就不能用了。      另:在换南桥之前写过BIOS,以前的BIOS也备份过。但是现在备份的BIOS写回来,无法亮机。下了论坛上的BIOS,看了一个版本是1。6的。官网上的是2。6,驱动之家的是2。4版的,都刷过,现象一样。郁闷的事,明明备份了的,现在写回无法开机(备份的BIOS以前是可以开机的)现在没有思路了,唯一的思路是写回原来的BIOS。搞不明白为什么进bios,键盘可以用,外接USB也可以用。就是到进系统的界面。键盘就没反应了,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最近修过一台上网本  初始故障为不能装系统  拿到手是不能引导系统和不能引导pe 最终换北桥ok  你参考下

网友:
有图就可以看看了。

网友:
bios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办法。这问题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
不就系统问题嘛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DELL机器,进系统不能用键盘,到最后换板才好了

网友A:
换EC吧修过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EC吧修过几台了

EC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
我这也有台机器(山寨苹果)同样的问题       期待答案奥

网友:
我遇到一东芝上网本,用电池就OK,用适配器鼠标和触摸板就不灵了,换适配器就OK,你可以参考看下

网友:
同样没思路,楼主修好了把结果发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