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12V循环掉电

楼主(2012-10-04):
此机器 A1278 K90I的主板 原始故障是电源适配器不能给电池充电,电源适配器和电池都在其它机器上测了是好的。
拆开发现F7040保险只有9V,但机器能正常使用,9V电压不能给电池充电。
量了主板没测出什么问题,直接更换了ISL6259,接电源后发现F7040保险处有12V电压,但三秒后掉为0V,如此循环,断开F7040保险,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

经过监测,掉电的时候,ISL6259 ACIN  ACOK  DCIN  RST  VHST VDD VDDP电压都正常,示波器测试不会跳变。反馈线路查不出问题,代换了 5 7 8脚外的电阻 电容,都没有作用,

此机维修进入了死胡同,ISL6259前后换了4个,应该不存在问题。

求各位大能出出点子,谢谢!

网友:
ec的程序和ec本身都有可能。

网友:
我之前修个一个和你的现象差不多。我的故障是公共点电压跳变换了个ec就和你现在的现象一样了。能亮机,插上电源一直是橙色灯,电池插或没有插一样。充不了电。我用的ec是在淘宝上定的,所以程序有可能不是我这个机的程序。我没有料板也一直没有验证。兄弟验证了说一下啊。要找一样的料板。

网友:
  楼上 哥们说的是对的, EC (H8) 是带有程序的, 需要原装机上的 方可以用。 市面上买的 都不带程序的。
    isl6259 充电芯片的 基本条件都满足了,  但是此芯片充电的开启是  靠 一条时钟线 一条数据线 到 EC 的 , 具体的 2 条线  要看图纸, 才知道。   这 2 条线 分别都有上拉 电压 3.3v  的。  用示波器 可以抓到波形的 。。   我想 你说的不能充电, 八成与EC 有关联、、仅供参考、、

网友:
肯定是SMC,直接买料板吧,如果是进水机可以考虑重做SMC,好不好看RP.

网友(2012-12-31):
唉 苹果不好搞

网友(2013-01-31):
配件难找啊!

网友(2013-03-09):
楼主,这台机最后有修好吗?我修过F7040有一会然后又没有,负载有短路引起。但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像你所说故障一样的机器,F7040保险处有12V电压,但三秒后掉为0V,如此循环,断开F7040保险也一样。SMBUS_SMC_BSA_SDA、SMBUS_SMC_CLK异常是会引起不能充电,但是可以显示并能进OS的;但我们这故障L7550都没电压更不要说显示了。我试过把clk人为短路,一样可以显示,所以这故障EC引起的机率很低。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L7550也是没电压,接通电源自动通电,反复掉电重启,但不显示。有三个电感的电压都没出来。

网友:
您从公共点,查一下供电电路试试。

网友(2013-07-26):
唉!!!显现有点不一样,我的是mc700,加电至零点八几就掉电,被修过的,之前没修过这个现象啊,所以  烦着呢,求解啊

网友:
一般识别到电池不充电跟I/0有关

网友(2013-10-03):
我手里有一台,F7040,电压一直在12V和6V之间跳变,进系统反复重启,h8下面进水了,清理干净还在研究中,楼主的好了没

网友:
换EC ,买料板,带程序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的是断开保险开始是3V-12V跳变,不知道我用万用表碰到那颗电阻,电容,现在是9V-12V,跳变,接上保险,自动上电到0.7A,不显示,用键盘,开关机, 不起作用,哎呀,技术不好,慢慢摸索啊!楼主,能指点一二,否?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常见,我也遇到过一次怎么修都修不好,哎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

网友:
只换过苹果的屏,暂没修过苹果的主板

网友(2013-12-06):
我现在也遇到一片这样的主板,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流表或者适配器的话,12V,刚刚出来然后就慢慢从12V掉到0V,如果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接上也可以开,但就是单独用外接电源的情况不行。LZ你的机器好i没?

网友:
哥们努力哦